[VHDL] 求助~~FPGA如何实现对cameralink数据传输的控制

楼主(2015-05-05):
怎样用VHDL语言通过FPGA 控制实现:从SDRAM读数据,再通过cameralink协议将数据传输出去?
程序编码要从哪里入手?注意什么?新手初学求指导~~

网友A:
SDRAM读写需要时序的,找找iP吧,cameralink基本上计数就搞定了

楼主(2015-07-02):
引用 网友A:
SDRAM读写需要时序的,找找iP吧,cameralink基本上计数就搞定了

谢谢~~~~

网友B:
看看协议和sdram的时序,应该比较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协议和sdram的时序,应该比较简单

我调用了一个双口RAM的IP核,可是仿真的时候感觉总是写不进去数,因为仿真输出都是0,不用双口RAM 的IP核,直接将读写模块连接就可以读写数据。。而且调用的时钟倍频IP核如果用RESET信号的话就不能输出倍频时钟,不用的话,就可以产生倍频时钟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~~大神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?非常感谢~~~

网友A:
不是双口的ip,SDRAM上电需要配置时序,读写也有时序,还要刷新,时序不对不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双口的ip,SDRAM上电需要配置时序,读写也有时序,还要刷新,时序不对不工作
...

我们现在改方案了,说是让用双口RAM,那调用双口RAM的IP核可以实现么?用简单双口RAM的话,是不是写使能有效,wea有效,就可以往RAM核里面写数据了呀?

网友A:
双口RAM就简单多了,不用调用iP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口RAM就简单多了,不用调用iP的

大神果然是大神.....我觉得自己写好难,就调用了IP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