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TIM1改变频率细节问题

楼主(2015-05-05):
大家好,我想问个问题,关于stm32103的TIM1PWM        TIM1->ARR =(u32)(72000000/fre-1);
TIM1->CCR1=(u32)(36000000/fre-1);仅用这两句语句改变TIM1的PWM频率,如果频繁改变会不会出现频率短暂消失的现象

网友A:
消失应该不会吧;
但是有可能输出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;
自己测试下就知道了,用示波器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消失应该不会吧;
但是有可能输出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;
自己测试下就知道了,用示波器看; ...

效果倒是还行,帮朋友做的,他说他的机器在频率快速改变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,就像是频率消失的样子

网友B:
设置这种改变在下一次计数更新时才有效,应该就不会出现消失

网友C:
电机控制? 频率突然改变太大会失掉同步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控制? 频率突然改变太大会失掉同步的。。。。

那倒不是,是超声波的驱动,频率变化应该也不算大,1K内跳动

网友C:
要看你有没有启用“Preload”,用了的话应该不会产生异常脉冲

网友D:
使用预加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