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充电器电流问题

楼主(2015-05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得两方面看,一是供电方能力,能否给出大电流.其二是受电方的胃口.内部限流大小.
LZ现象是供电方能力问题.
不过不想撑死泥的小米就不要乱来.哈哈,凡事弄清楚了再动手哦.

网友B:
所谓“智能充电电路”可以根据输入功率来决定充电电流,但即使是给再大的输入功率,充电电路也是有上限的,所以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充电速度。

网友C(2015-07-31):
“那岂不是用lm2596做一个3安的充电器更快?”

你不怕手机会坏吗?!

网友D:
电流能到多大得看短板,

网友E:
从理论上来说的话,只要从电电源提供的电压不超过5V就没问题的,极端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一个5V的电压源,电流由你的手机内部充电电路来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