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pcb敷铜时如何避免ic悬空脚接地

楼主(2015-05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的IC悬空(NC)脚在原理图里不设置网络标号,在PCB敷铜时设计规则不会让连接地网络的敷铜连到这个悬空引脚上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IC悬空(NC)脚在原理图里不设置网络标号,在PCB敷铜时设计规则不会让连接地网络的敷铜连到这个悬空引 ...

我是在原理图中的悬空脚处设置了悬空的符号(一个叉),以前做的时候也设置了,板子做出来还是悬空脚接地了。是不是只要把悬空标志去掉就好了?

网友B(点评):
真是这样的话,软件错了。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软件?

ad10

网友C:
是不是弄错了什么?我也是用AD10,悬空脚不要设置网络就可以了,铺铜的时候是不会被连接到地的,或者是你铺错网络了?铺的是没有网络的然后被连接起来了?查看下自己的铺铜设置吧。

网友A:
AD10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。你可以和自己“以前做的时候”的文件对比一下。

网友D:
悬空脚什么都不要放,就不会接上了,除非你的标记为脚,覆铜时,才会连上的

网友E:
悬空脚怎么会接地呢。是不是PROTEL啊,可能封装里己经设为地脚了。

网友F:
我用AD09重来没出现此问题

网友G:
是不是没网络啊?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