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极式的液位传感器如何供电与测量

楼主(2015-05-06):
如题,准备用电极式的液位传感器测量水的大体位置,3个触电,一个公共触点,一个上位,一个下位,需要控制水位在上下之间,然后对水进行加热。

那么我该如何供电与测量呢,如何一个触点直接给个5V,另外两个测量,可行吗

楼主:
石层大海了

网友A:
楼主注意:你的水是导体,很可能接大地。

网友B:
谈不上什么“供电”,将水作为地电位处理。

网友C:
公共触点放在底下,上面是低位和高位触点,将水看作有一定阻值的导体。

网友D:
建议采用交流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