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II 接口的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5-06):
TX_ER(Transmit Error):  发送数据错误提示信号,同步于TX_CLK,高电平有效,表示T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无效。对于10Mbps速率下,TX_ER不起作用;
CRS:Carrier Sense,载波侦测信号,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,只要有数据传输,CRS就有效,另外,CRS只有PHY在半双工模式下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X_ER(Transmit Error):  发送数据错误提示信号,同步于TX_CLK,高电平有效,表示T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 ...

也就是说没有这两根信号线,也能正常通信?  只是会加大数据错误和数据冲突风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