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求助过孔的热风焊和隔离焊盘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allegro 16.5学习 进行中,遇到了过孔的问题,请教大家。

看了于博士的视频,4层的板子,对BGA器件进行了扇出操作。
1:为什么信号引脚和电源引脚扇出时,使用了相同的过孔?
是否针对不同的引脚,应该扇出到不同的层,比如,电源引脚使用一种过孔扇出到电源层,地引脚使用另外一种过孔扇出到地层。

2:看到扇出使用的过孔是VIA60_35_95, 打开了pad designer 查看VIA60_35_95,没有Flash焊盘,是不是说,这个过孔不会连接到Power和GND?

3:制作过孔时,比如给电源使用的过孔,只需要在电源层使用Flash 焊盘,就可以连接到电源层了,其他的层都是正常的焊盘?
4:anti pad 在过孔制作和实际的电路板中的区域,是不是在不需要连接的内电层的时候,必须使用anti pad。

谢谢了。

网友A:
1 BGA元件的焊球间距是相同的,间距都比较小,选择过孔的尺寸要考虑两点,一是板子厚度决定孔的尺寸,再者要综合考虑布线,孔大或者小会影响走线宽度。过孔连接层取决于pin脚网络连接。
2 没有Flash的通孔VIA可以连接到电源或地平面层。“thermal relief(热风焊盘),anti pad(隔离盘),主要是与负片进行连接和隔离绝缘。一般应用在VCC或GND等内电层,因为这些层较多用负片”引用别人的解释,你可以百度正负片的概念和区别。
3、4问题不好回答,Flash焊盘不一定必须用。你需要理解Regular pad,thermal relief,anti pad的概念和使用方法,网上有解释。一般正片用Regular pad就行,thermal relief,anti pad N/A就可以。

网友B:
1 BGA下面过孔都是一样大小的。大一点的BGA下面会放不下。过孔是通孔,每一层都穿过,没有说指定到哪个层,除非盲埋孔
2 没有FLASH焊盘,不一定就不能连到POWER和GND层。画铜箔时用SHAPE,出GERBER用正片就可
3 FLASH焊盘是在出负片时,才会用到。如果都是正片,FLASH焊盘没用
4 anti pad与FLASH焊盘都只是对于出负片时才会用到,如果都是正片的话,把thermal relief与anti pad两栏都设为null就可。

楼主:
谢谢 ”Shonway“和“永不停止”,我再看看视频和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