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模块电源在电路上的三大应用

楼主(2015-05-06):
模块电源是指我们可以直接贴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供应器,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(ASIC)、数字信号处理器(DSP)、微处理器、存储器、现场可编程门阵列(FPGA)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。

一般来说,这类模块称为负载点(POL)电源供应系统或使用点电源供应系统(PUPS)。由于模块式结构的优点甚多,因此模块电源广泛用于交换设备、接入设备、移动通讯、微波通讯以及光传输、路由器等通信领域和汽车电子、航空航天等。今天小编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模块电源在电路上的三个应用。

1. 输出电压的调节

对于有TRIM或者ADJ输出引脚的模块电源产品,可以通过电阻或电位器对输出的电压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节,一般它的调节范围为±10%。

对于TRIM的输出引脚,我们把电位器的中心和TRIM相连,在所有的+S、-S管脚的模块中,其他两端分别接+S、-S。当没有+S、-S时,将两端分别接到相应主路的输出正负极,其中+S接+Vin,-S接-Vin,然后调节电位器即可。电位器的阻值一般选用5~10kΩ比较合适。

对于ADJ的输出引脚,分为输入边调节和输出边节。输出边调节与TRIM引脚的调节方式一样。输入边调节只能上调输出电压,此时将电位器的其中一端与中心相接,另一端接输入端的地。

楼主:
2.遥控开/关电路

模块电源的遥控开关操作,是通过REM端进行的。一般控制方式有两种:

(1) REM与-VIN(参考地)相连,遥控关断,要求VREF<0.4V。REM悬空或与+VIN相连,模块工作,要求VREM>1V。

(2) REM与VIN相连,遥控关断,要求VREM<0.4V。REM与+VIN相连,模块工作,要求VREM>1V。REM悬空,遥控关断,即所谓“悬空关断”(-R)。

如果控制要与输入端隔离,则可以使用光电耦合器作为传递控制信号。

楼主:
3.输入保护电路

一般模块电源产品都有内置滤波器,能满足一般电源应用的要求。如果需要更高要求的电源系统,应增加输入滤波网络。可以采用LC或π型网络,但应注意尽量选择较小的电感和较大的电容。

为了防止输入电源瞬态高压损坏模块电源,建议用户在输入端接瞬态吸收二极管并配合保险丝使用,以确保模块在安全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。为了降低共模噪声,可以增加Y(Cy)电容,一般选择几nf高频电容。R为保险丝,D1为保护二极管,D2为瞬态吸收二极管(P6KE系列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.遥控开/关电路

模块电源的遥控开关操作,是通过REM端进行的。一般控制方式有两种:

这里所提到的REM脚与贵司的WRB_S-1WR2 系列里面的CTRL的使用上面好像有点不一样。Ctrl 端
悬空或高阻时,模块正常输出;接高电平(相对于输入地)时,模块关断。麻烦可以解释一下么。

网友B:
版主分享的资料是从网络上摘抄的。我看到过一模一样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