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ADC转换需要几步实现,?

楼主(2015-05-06):
要采集stc15单片机p1.2管脚的模拟电压值,并转换成数字值,如何实现?

网友A:
配置好相应寄存器,查询转换标志等待转换完成,再取出数据

网友B:
这个是我现在用的,这个是初始化

void InitADC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转换初始化
{
        P1ASF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0000选择P17为输入
        ADC_RES = 0;
        ADC_RESL = 0;
        ADC_CONTR = 0xe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10 0111 打开ADC电源,90个时钟转换一次,ADC_FLAG = 0,不启动转换,         设置转换通道时间,失能转换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EA = 1;
}

网友B:
然后在你想要转换的时候,进行启动,我用的是中断方式

  1. ADC_CONTR = 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开始转10001111
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DC =1;

网友B:
然后就读取就行了

void ADC_Interrupt() interrupt 5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    ADC_CONTR = 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
        Temp = (ADC_RES<<2)|ADC_RESL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