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ltib更换glibc库方法

楼主(2015-05-06):
TI, mx
求指点

网友A:
没记错的话dist目录下有个关于glibc的spec文件,修改里面的内容即可,换成相应的版本.....下载路径......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?开发环境使用的什么呢?

网友C:
更换了spec文件就可以了?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。我想将GLIBC 升级到2.17.请问该如何操作?
我的 L3.0.35_4.1.0_130816 ubuntu 10.04

网友A:
你最好自己下载相应的文件下来,放到/var/tmp/pkgs目录下面,然后运行./ltib命令......如果源网络有问题的话,会失败的......

网友B(2015-06-17):
非常感谢你关于i.mx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。
如果没有解决,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