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L25不能进入DEBUG

楼主(2015-05-06):
你好,求助问题如下:
我现在用的是FRDM-KL25Z(固件烧入CMSIS-DAP_OpenSDA)做为烧写、调试的工具,之前一直都正常的,今天突然不能进入DEBUG模式,提示如下 :
然后也不能再烧写,提示如下:

FRDM重新上电后,又可以再烧写,但是仍然不能进入DEBUG,重复出现上面的现象。
什么问题啊?谢谢!

网友A:
按住Reset后,重新进入Bootloader模式后,加载固件后再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住Reset后,重新进入Bootloader模式后,加载固件后再试试。

之前已经重新试过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已经重新试过了。

我建议除了加载CMSIS-DAP_OpenSDA估计外,有没有试过DEBUG-APP_Pemicro固件,甚至Jlink固件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建议除了加载CMSIS-DAP_OpenSDA估计外,有没有试过DEBUG-APP_Pemicro固件,甚至Jlink固件呢
...

DEBUG-APP_Pemicro这个已经试过了,也不行:
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已经出问题了?

网友A:
有可能是K20的程序有损坏,导致无法加载固件啊,你目前就用Jlink直接调试KL25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K20的程序有损坏,导致无法加载固件啊,你目前就用Jlink直接调试KL25吧 ...

烧写程序是可以的哦。
FRDM重新上电后,又可以再烧写,只是不能进入DEBUG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烧写程序是可以的哦。
FRDM重新上电后,又可以再烧写,只是不能进入DEBUG。 ...

这个问题很怪啊,可以烧录,但是无法Debug,有试过跟其他IDE结合来debug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很怪啊,可以烧录,但是无法Debug,有试过跟其他IDE结合来debug吗?
...

我另外拿一块MCU焊上去,再试一下吧。

网友B:
utility那里有没有设置flash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tility那里有没有设置flash啊

这些设置都没改动过的

网友B:
这个挺奇怪的,我感觉是软件里有地方设置错了

网友C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帮你顶了

网友A:
  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