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/16-bit MCU] DZ60总线时钟限值

楼主(2015-05-06):
DZ60 的最大总线时钟速率有上限吗?上限值是多少?

网友A:
你是说可以超频多么吗?这个数据手册是没有的,因为没有办法保证能正常工作

楼主:
我想使用115200的串口波特率,正常的话需要24M的总线时钟,但是我不清楚这样MCU是否还能正常工作
产品特性里面有这样句话:40-MHz HCS08 CPU (20-MHz 总线),指的是什么意思,是上限值吗?

网友B(2015-12-10):
引用 楼主:
我想使用115200的串口波特率,正常的话需要24M的总线时钟,但是我不清楚这样MCU是否还能正常工作
产品特性 ...

我总线时钟20M,在115200波特率下,接收数据正常,但是发送数据不对,9600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