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IO口简单赋值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IO, DSP, gp, GPIO, pi

EALLOW;
GpioCtrlRegs.GPAMUX1.bit.GPIO1 = 0;   //BRAKE
  GpioCtrlRegs.GPADIR.bit.GPIO1 = 1;
GpioCtrlRegs.GPAPUD.bit.GPIO1 = 1;
GpioCtrlRegs.GPAMUX1.bit.GPIO2 = 0;   //DIR
GpioCtrlRegs.GPADIR.bit.GPIO2 = 1;
GpioCtrlRegs.GPAPUD.bit.GPIO2 = 1;
EDIS;

EALLOW;
  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1=1; //Brake=1;
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2=1;    // DIR=1;
EDIS;
这两段是main函数中的代码

上面这个是仿真时检测的值,为什么跟我要的不一样呢?
求大家指点一下

网友A:
这个可以直接设置那个设置的的位吧,在另外一个寄存器里面,这样有可能不行的。

网友B:
用置位和清除寄存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置位和清除寄存器。

用了这句   GpioDataRegs.GPASET.bit.GPIO1=1;        //Brake=1;
效果还是一样啊

网友B:
中间加延时。

网友C:
关键是你在查看变量的时候   代码执行的哪儿了
还有断点处记得要右击刷新   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你在查看变量的时候   代码执行的哪儿了
还有断点处记得要右击刷新   变量 ...

main中应该是全部执行了,黄色箭头都到了最后了,有变化的话  refresh是红色的,我刷新后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直接设置那个设置的的位吧,在另外一个寄存器里面,这样有可能不行的。 ...

我直接在那个地方修改,他自己就又变回去了。。

楼主:
哈哈,加延时有用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