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烧录程序后EEPROM数据丢失了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使用的是STM8S207S8T6C
EEPROM需要记录数据,但是使用st visual programmer 配合ST LINK V2下载程序后,发现EEPROM被清空了,我需要保持eeprom的数据,如何设置??

网友A:
只下program memory,不下data memory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下program memory,不下data memory就行了

在哪里设置啊?
我看到:OPT0:ROP 读保护
STM8可以直接修改ROP,解除读保护,这会引起:程序存储器、UBC、DATA区域以及选项字节都被自动擦除
这个是整个Flash的读保护使能或者是失能位,当这个字节等于 AA时,读保护生效,用户将不能读出Flash内部的信息。并不意谓着这个芯片就废了,不像AVR还需要高压编程来恢复Fuse.这样一来,芯片就等于出厂时的设置了,器件也可以被重新编程了。
是不是无法保护EEPROMA ?

网友A:
你点错下载按钮了,program current tab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点错下载按钮了,program current tab就行了

显示不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点错下载按钮了,program current tab就行了

弹框:the device is protectid

网友B:
估计烧录同时也对data memory也写

楼主是否  点了"program  all  tabs",连data memory也一起写了

网友C:
只烧录了Flash  ,没烧EEPROM  ,

网友D(2018-01-02):
对的。解释的很对

网友E:
通过串口烧写呢

网友F:
这个eeprom不是掉电保存数据的吗

网友E:
这个怎么烧写的?

网友F:
怎么不使用flash芯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