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单片机里面的flash与data flash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5-05-06):
想知道这两者的区别
flash是存放代码,data flash是存放数据的吗?

网友A:
是的,单片机都有两个不同的存储区

网友:
在做51单片机后,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会提醒你,有多少code空间,有多少数据空间,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网友B:
一个存程序代码,一个负责运行时候数据存储,相当于硬盘和内存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存程序代码,一个负责运行时候数据存储,相当于硬盘和内存条

解释的挺透彻的,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释的挺透彻的,明白了

嘿嘿,确实是这样,用我们熟悉的来打比方就好理解

网友(2015-06-17):
都是大神,每次看帖子,就进步,哎,要多来看看。

网友C:
有时候要针对一款单片机去说,看看你这单片机,基本上都是有内存条,有硬盘,就是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时候要针对一款单片机去说,看看你这单片机,基本上都是有内存条,有硬盘,就是这样。 ...

这个通俗易懂,容易理解

网友D:
确实就是内存条和硬盘的关系

网友E:
比如的很恰当啊。一个是运行用的,一个是存储用的。

网友:
:lol楼主不要纠结这个,这个让系统自己去分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