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神这个电源处理电路的原理

楼主(2015-05-06):
其中VBAT_FIlT 24v.

U604B 会反复震荡吗?

那么C609会反复充电了? 那么对Vbat_filt的最后输出究竟是多少影响和效果? 就是说,为什么要作这么多事,C069/C610/C611是不是可以省去?

网友A:
R*C的值很小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U604 会反复震荡.

楼主:
那么C609会反复充电了? 那么对Vbat_filt的最后输出究竟是多少影响和效果? 就是说,为什么要作这么多事,C069/C610/C611是不是可以省去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么C609会反复充电了? 那么对Vbat_filt的最后输出究竟是多少影响和效果? 就是说,为什么要作这么多事,C ...

C609是否会反覆充电,要看VBAT_FILE以及图形右边那条线去了哪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609是否会反覆充电,要看VBAT_FILE以及图形右边那条线去了哪里。

VBAT_FIlt 是28V电池。
右边是给一些三极管供电,但是功耗很小。
我的问题是,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?

网友B:
这样做的好处是器件容易找到,方便设计。但这样不够专业,还是用专用电荷泵升压IC更好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VBAT_FIlt 是28V电池。
右边是给一些三极管供电,但是功耗很小。
我的问题是,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? ...

这是倍压整流电路。这样的电路仅限非常小的电流输出。
好处是7楼xmar所说“器件容易找到,方便设计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倍压整流电路。这样的电路仅限非常小的电流输出。
好处是7楼xmar所说“器件容易找到,方便设计”。 ...

看到关键字了,谢谢。敝人硬件才入门不多久。:)
那这个是几倍压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到关键字了,谢谢。敝人硬件才入门不多久。
那这个是几倍压呢?

数数几支电容,就是几倍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数数几支电容,就是几倍压。

把HC04考虑成理想CMOS,每个二极管压降都是0.7V,那么最右端的输出应该是 VBat_Filt + 4.3V*3 对不对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把HC04考虑成理想CMOS,每个二极管压降都是0.7V,那么最右端的输出应该是 VBat_Filt + 4.3V*3 对不对? ...

你在每个输出端都串联了33欧电阻,怎么好“考虑成理想CMOS”?

这种电路,实际的输出电压与负载关系非常大,空载输出电压可以比你计算值高,稍微输出一点电流,输出电压急剧下降。仿真一下就知道了。仿真时矩形脉冲底部为零,峰值为5V,串联25欧电阻(芯片内阻与33欧电阻之和,四分之一)。

谢谢,明天我把multilsim cadence 统统装上来仿真,手算真心吃力啊。

网友D:
这个好像是一个4倍压的电荷泵。

@xmar, 怎么会是15V? 我觉得至少为 Vbat_Filt + Vc624 + Vc625 + Vc626 > Vbat_Filt=24v. 求教?
约为15V左右。
6倍压整流电路。理想输出电压Vo=6*(VCC / 2);约为15V主要。

网友E:
左边是用非门做的自激振荡器,右边是个倍压整流电路,DC-DC的成本比倍压整流高一个数量级以上,倍压整流带负载能力很弱,这里主要是“适用”的原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左边是用非门做的自激振荡器,右边是个倍压整流电路,DC-DC的成本比倍压整流高一个数量级以上,倍压整流带 ...

是的,成本因素很关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