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IMX6Q GPIO配置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想把一个口配置成GPIO 比如SD2_DATA0这个端口
我是这么做的
在iomux-mx6q.h文件中找到mx6q_pad_SD2_DAT0__GPIO_1_15
将其复制到board-mx6q_sabresd.h文件中的mx6q_sabresd_pad[]数组中
注释掉数组中关于mx6q_pad_ad2_dat0的其他定义
然后在board-mx6q_sabresd.c中使用imx_gpio_nr(1,15)
我将这个GPIO1_15设置成LED 用万用表量电压是3.3V 无法通过设备文件中的brightness控制。

请问以上GPIO配置步骤哪里有错漏呢 多谢指点!

网友A:
brightness不是通过pwm来控制的么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rightness不是通过pwm来控制的么......

向brightness文件中写0 或者 1 都无法改变电压值

网友A:
你可以先不添加SD2_DATA0的任何驱动,也就是将关于它的所有内容都注释掉,进入系统后,直接用echo命令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......先这么验证一下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