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大家好,头一次学着写模块化编程,遇到问题了,望高手给与指点,谢谢!!!

楼主(2015-05-06):
#ifndef __DS1302_H__
#define __DS1302_H__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ifndef __TYPE__
#define __TYPE__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
#endif

#ifndef __DEF__
#define __DEF__
#define u8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#define u32 unsigned long
#endif

#ifndef __XIANSHI_ZIXINGKU__
#define __XIANSHI_ZIXINGKU__
/****************共阴数码管数字字形库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ode uchar smg_duan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};
/****************显示位数据缓存库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ode uchar smg_wei0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;
code uchar smg_wei1[]={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
#endif
上面是一个DS1302的模块,已经做了防重复包含,但在编译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,这是为什么呢?

*** ERROR L104: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
    SYMBOL:  smg_wei1
    MODULE:  DS1302.obj (DS1302)
   DEFINED:  TYN_KZQ_STC12C5A60S2_CX.obj (TYN_KZQ_STC12C5A60S2_CX)

楼主:
下面还有很多类似的提示没有一一列出,苦恼死我了

楼主:
是在keil 2环境下写的,望大家指点,谢谢!!!

楼主:
在这里坐等噢,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A:
建议你参考UCOSII的风格,虽然也不是很好,但也可以用。

楼主:
什么是UCOSII,请解释清楚一些,本人基础太差,谢谢你

网友B:
头文件中声明,C文件中定义。

网友C(点评):
赞同,可避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网友D:
在C定义,头文件声明

网友E:
还少个#endif吧

网友F:
哪有这么写的

网友F:
照7 8楼说的

网友C:
在H文件中,不要有定义,有初始化值就是定义。

网友G:
还少了个#endif

网友H:
#ifndef __DS1302_H__
#define __DS1302_H__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endif

网友I:
头文件中一般没有变量定义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