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D可以检测到,烧不进去程序?

楼主(2015-05-06):
自己做的32板子,用SWD方式烧程序,结果SWD可以检测到,可是就是烧不进去程序,按照网上的解决方法调了,还是不行。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?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具体情况怎样?

网友B:
jlink烧stm32, 原来用jtag可以, 后来换swd, 没出现过任何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