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做过N32926的帮我看一下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看官方开发板上烧写的时候需要按两个按键,但是官方手册里面没有说明,AIN2在官方手册里面也只是说是模拟信号输入,我想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,或者说怎么修改软件可以代替这个方法
1.烧写nandloader 成功
2.烧写NVTloader 成功
3.重启上电按住UP和DOWN,进入识别状态并将conprog.bin放入nand1-1中    失败
主要是第三步,我的原理图中没有官方开发板上的按键

网友A:
NVTloader源码里会有这部分代码,在USB插着情况下,哪个按键按下了,进入某某模式,按键可改

网友A:
大概就是这点意思

网友:
第三步失败了?你可以程序里避开那几个按键试试啊。

网友B:
楼主这是什么情况,解决了这个按键没

网友C:
点击链接加入群【Nuvoton   N329xx】:http://jq.qq.com/?_wv=1027&k=WJpeyO

网友D(2015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大概就是这点意思

请教下,我的板子用的是AD按键,因为按键数量的问题,我在按键上用的分压电阻和默认的不同。
所以AIN Key的值和原来开发板上测试用的不同。
这样在执行NVT_loader时进入U盘模式时按键就不起作用。
怎样才能修改这个按键的AD采样值可以让其中一个键可以让系统进入U盘的模式。
我在NVT_loader的例程里找不到这个AD值的设置。只看到你的截图上的按键定义,但这个定义明显不是ADC的值。不明白是怎么判断这个按键按下的

网友:
那个代码是读取U盘的吧,如果获取的参数是大容量存储,输入USB。哈哈

网友B:
这是用的什么烧录器啊,好麻烦。

网友E:
这么详细的资源,得认真看一下

网友F:
建议还是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,一步步来

网友G:
关注一下,先下载下来,留着好好研究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这个案件主要功能是让电脑识别出nand为U盘模式,注意一下阻值的配置,确保按键按下时候电压为指定电压就可以了,搞完好久了突然发现没结帖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是什么情况,解决了这个按键没

解决了,官方有文档专门介绍按键这部分,仔细看看就好

网友B:
这个官网的资料怎么找不到

网友H:
没玩过这个啊,这个也没送过板子,都是玩送板子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