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睡眠后唤醒方式

楼主(2015-05-06):
  现用到STM8L系列做低功耗,MCU进入睡眠模式后,能通过定时器中断唤醒吗?还是只能通过看门狗唤醒?怎样才能做到5分钟以上唤醒一次呢?谢谢!

网友A:
5分钟很长,一般休眠模式下,高频晶振是不工作的(16位计数器也不会工作),active-halt模式,支持用外部中断和AWU、IDWG唤醒,AWU是38K的晶振,做不到5分钟,最多是100s左右,你可以在程序里加计数器,不到5分钟唤醒后立即在进入休眠,IDWG最长只能有十几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分钟很长,一般休眠模式下,高频晶振是不工作的(16位计数器也不会工作),active-halt模式,支持用外部中 ...

谢谢您的回复.AWU是128KHz吧?

网友B(2015-11-25):
楼主,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,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唤醒,AWU改如何设置?能不能给点意见

网友C:
我用的是 STM8L052  我是开启RTC 然后可以做1S到36小时的任意间隔唤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