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如何进入SLEEP模式

楼主(2015-05-06):
请问各位大神,STM32F030F4的MCU 如何进入SLEEP模式。我写了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的程序,然后调用PWR-EnterSleepMode(PWR-SLEEPEntry-WFI)函数让MCU进入SLEEP模式,照理来说进入SLEEP模式后LED就不会闪烁了,可是LED还是闪烁,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是不是需要什么初始化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需要什么初始化设置?

网上有个步骤:
1、关闭无需等待中断或事件的外设时钟;
2、设置进入机制(Sleep-Now或Sleep-on-Exit);
3、设置系统进入SLEEP模式。

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

网友B:
是不是有什么中断唤醒了MCU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有什么中断唤醒了MCU。

嗯,是的,程序中有中断唤醒了M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