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有关STM32f103 的中断自身的嵌套

楼主(2015-05-06):
各位大大好!
小弟最近在用STM32 做一个项目,里面使用到外部引脚的下降沿触发一个事件中断,这个中断执行时间比较长(>5s),在这个中断执行的时候还得检测同一个外部引脚的下降沿中断,触发同一个事件中断。
这样是不是就是中断的自身嵌套(?),各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,能不能实现?

网友A:
中断处理程序不宜过长。设置标志位,主程序里面查询标志位再执行即可。
中断嵌套是指执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时,响应另一个更高级的中断。这两个中断是不同的。

网友B:
给个信号交给main()去做吧,或者其他任务进程

网友C:
楼上两位正解

网友D:
STM32 有中断嵌套的能力吗?

51以外,想不起来哪个CPU有中断嵌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STM32 有中断嵌套的能力吗?

51以外,想不起来哪个CPU有中断嵌套。

现在的处理器可能都不会中断重入,不过也些古老的处理器会重入的。

网友E:
一般情况下,,中断处理程序不宜过长。

网友F:
当然可以,进入中断程序后,人为开启中断就可以了,但是要注意临时变量和堆栈的问题

网友F:
很多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都是这么干的,只不过那个重入的是定时器中断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处理器可能都不会中断重入,不过也些古老的处理器会重入的。

好像这两个概念有区别。

嵌套:正在处理一个中断、尚未退出的情况下,转身去处理级别更高的中断。

网友G:
楼主改变一下思路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好像这两个概念有区别。

嵌套:正在处理一个中断、尚未退出的情况下,转身去处理级别更高的中断。

楼主说的是同一个中断

网友H:
话说 本中断未处理完成,又过来同一个中断,会死机吧?

网友I:
楼主说的不是中断嵌套,是重入。STM32基于ARM Coretx-M内核,不允许中断重入。
每个中断都有自己的优先级,在中断处理期间同级或者低优先级的中断是会被阻塞的。

而且中断处理程序要执行5s也太长了。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做一些简单的标志位处理,其他的放到主循环里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