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转换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      采用PIC16F1827芯片作为控制器,由电池对单片机供电,还必须对电池电压进行分压检测。现遇到一问题,当电池电压高于3.3V时,能够给单片机供稳定的3.3V电压。但是当电池电压低于3.3V时,供电电压也会降低,我原本采用的基准值为VDD,此时电池电压降低,VDD也降低,此时的测量值就不准。请问此时使用内部固定参考电压 ( FVR)会有用吗?我试过效果不佳,大虾请帮忙分析下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可以选择2.048V,但是这个电压有3%的误差,受温度影响比较大

网友B:
给你的电源电路部分搞个升压

网友C:
可以采用外部基准源,比如2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选择2.048V,但是这个电压有3%的误差,受温度影响比较大

    最终在测试时,单片机在供电电压低于3.3V时,2.048V的基准电压还是可以使用的。但是单片机内部没有DC-DC模块,因此4.096V是不能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的电源电路部分搞个升压

很好的思路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采用外部基准源,比如2V

很好的思路,谢谢

网友D(2015-07-16):
测量VDD,又用VDD作参考电压。觉得这样不太合理,这种情况建议使用内部参考或者外部参考,选择外部参考势必要增加额外电路

网友E:
其实很简单的做法就是选一个1.25V的基准电压作为模拟采集输入信号,程序中设置VDD作为参考电压,转换结果有了,模拟信号幅值为1.25V,求VDD不就可以了,低功耗设计基准电压芯片供电用一个IO口提供,这样做保证功耗能控制得很低

网友F:
同意楼上的建议。只不过基准源成本比较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