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做USB触摸屏在win7上用,电脑能识别,但鼠标没反应

楼主(2015-05-06):
小弟最近用STM32F103ZET6芯片自带的USB做触摸屏在win7上使用,程序是直接用官网上的鼠标例程修改的,可是改完以后下载进去电脑上有识别,
但是触摸的时候用Bus Hound看usb数据如下,22.1 IN 是用手摸触摸屏的时候stm32给电脑发送的数据,22.0是刚插上USB时的数据,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:
这是几个数组的描述
const uint8_t Joystick_DeviceDescriptor[JOYSTICK_SIZ_DEVICE_DESC] =
{
0x12, /*bLength */
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, /*bDescriptorType*/
0x00, /*bcdUSB */
0x02,
0x00, /*bDeviceClass*/
0x00, /*bDeviceSubClass*/
0x00, /*bDeviceProtocol*/
0x40, /*bMaxPacketSize 64*/
0x83, /*idVendor (0x0483)*/
0x04,
0x10, /*idProduct = 0x5710*/
0x57,
0x00, /*bcdDevice rel. 2.00*/
0x02,
1, /*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
manufacturer */
2, /*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
product*/
3, /*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
device serial number */
0x01 /*bNumConfigurations*/
}
; /* Joystick_DeviceDescriptor */

/*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*/
/* All Descriptors (Configuration, Interface, Endpoint, Class, Vendor */
const uint8_t Joystick_ConfigDescriptor[JOYSTICK_SIZ_CONFIG_DESC] =
{
0x09, /* bLength: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*/
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, /* bDescriptorType: Configuration */
JOYSTICK_SIZ_CONFIG_DESC,
/* wTotalLength: Bytes returned */
0x00,
0x01, /*bNumInterfaces: 1 interface*/
0x01, /*bConfigurationValue: Configuration value*/
0x00, /*iConfiguration: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
the configuration*/
0xE0, /*bmAttributes: Self powered */
0x32, /*MaxPower 100 mA: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*/

/**************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****************/
/* 09 */
0x09, /*bLength: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*/
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,/*bDescriptorType: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*/
0x00, /*bInterfaceNumber: Number of Interface*/
0x00, /*bAlternateSetting: Alternate setting*/
0x01, /*bNumEndpoints*/
0x03, /*bInterfaceClass: HID*/
0x00,
// 0x01, /*bInterfaceSubClass : 1=BOOT, 0=no boot*/
// 0x02, /*nInterfaceProtocol : 0=none, 1=keyboard, 2=mouse*/
0x00,
0, /*iInterface: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*/
/********************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18 */
0x09, /*bLength: HID Descriptor size*/
HID_DESCRIPTOR_TYPE, /*bDescriptorType: HID*/
0x00, /*bcdHID: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*/
0x01,
0x00, /*bCountryCode: Hardware target country*/
0x01, /*bNumDescriptors: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*/
0x22, /*bDescriptorType*/
JOYSTICK_SIZ_REPORT_DESC,/*wItemLength: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*/
0x00,
/********************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 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27 */
0x07, /*bLength: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*/
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, /*bDescriptorType:*/

0x81, /*bEndpointAddress: Endpoint Address (IN)*/
0x03, /*bmAttributes: Interrupt endpoint*/
0x10, /*wMaxPacketSize: 4 Byte max */
//0x46,
0x00,
0x20, /*bInterval: Polling Interval (32 ms)*/
//0x46,
/* 34 */
}
;
const uint8_t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[JOYSTICK_SIZ_REPORT_DESC] =
{
0x05, 0x0d, // USAGE_PAGE (Digitizers) 0
0x09, 0x04, // USAGE (Touch Screen) 2
0xa1, 0x01, // COLLECTION (Application) 4
0x85, 0xaa, // REPORT_ID (Touch) 6
0x09, 0x20, // USAGE (Stylus) 8
0xa1, 0x00, // COLLECTION (Physical) 10
0x09, 0x42, // USAGE (Tip Switch) 12
0x15, 0x00, // LOGICAL_MINIMUM (0) 14
0x25, 0x01, // LOGICAL_MAXIMUM (1) 16
0x75, 0x01, // REPORT_SIZE (1) 18
0x95, 0x01, // REPORT_COUNT (1) 20
0x81, 0x02, // INPUT (Data,Var,Abs) 22
0x95, 0x03, // REPORT_COUNT (3) 24
0x81, 0x03, // INPUT (Cnst,Ary,Abs) 26
0x09, 0x32, // USAGE (In Range) 28
0x09, 0x37, // USAGE (Data Valid-Finger) 30
0x95, 0x02, // REPORT_COUNT (2) 32
0x81, 0x02, // INPUT (Data,Var,Abs) 34
0x95, 0x0a, // REPORT_COUNT (10) 36
0x81, 0x03, // INPUT (Cnst,Ary,Abs) 38
0x05, 0x01, // USAGE_PAGE (Generic Desktop) 40
0x26, 0xff, 0x7f, // LOGICAL_MAXIMUM (32767) 42
0x75, 0x10, // REPORT_SIZE (16) 45
0x95, 0x01, // REPORT_COUNT (1) 47
0xa4, // PUSH 49
0x55, 0x0d, // UNIT_EXPONENT (-3) 50
0x65, 0x00, // UNIT (None) 52
0x09, 0x30, // USAGE (X) 54
0x35, 0x00, // PHYSICAL_MINIMUM (0) 56
0x46, 0x00, 0x00, // PHYSICAL_MAXIMUM (0) 58
0x81, 0x02, // INPUT (Data,Var,Abs) 61
0x09, 0x31, // USAGE (Y) 63
0x46, 0x00, 0x00, // PHYSICAL_MAXIMUM (0) 65
0x81, 0x02, // INPUT (Data,Var,Abs) 68
0xb4, // POP 70
0x05, 0x0d, // USAGE PAGE (Digitizers) 71
0x09, 0x60, // USAGE (Width) 73
0x09, 0x61, // USAGE (Height) 75
0x95, 0x02, // REPORT_COUNT (2) 77
0x81, 0x02, // INPUT (Data,Var,Abs) 79
0x95, 0x01, // REPORT_COUNT (1) 81
0x81, 0x03, // INPUT (Cnst,Ary,Abs) 83/85
0xc0, // END_COLLECTION 0/1
0xc0 // END_COLLECTION 0/1

}
;

网友A(2016-01-09):
兄台 ,这个搞成 了没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