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可控硅调压电路

楼主(2015-05-06):
想问问C1跟R3有什么用!

网友A:
滤波和限流

网友B:
此电路有消除调光滞后效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此电路有消除调光滞后效应

滞后就是延时,用在马达上就刚好一上电会有浪涌,可以抵消一点点!有没有在这基础上加延时电路或者反馈电路呢?

网友C:
C1的大小能够起到电压调节范围,R3起到保护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1的大小能够起到电压调节范围,R3起到保护作用

有C2就够了吧?R3怎样保护?

网友C:
R3起到保护G脚的作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3起到保护G脚的作用,

哦哦,就是如果电压过大,就会给牵制着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哦,就是如果电压过大,就会给牵制着?

是的,另外你可以试一试C1/C2的值的大小,这二个电容的值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电压的最小值,也就是说电位器调到最低的电压值,否则是关不死的哦,容量大电压值就越小,容量小反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