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图所示的DB9外壳如何组装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5-06):
楼主有什么困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什么困难?

:$:handshake不知道下面两组垫片和螺丝怎么装

网友B:
2个短螺丝和2边带孔的 是固定线的
把线卡住 拧紧  线就扯不出了
带弯的单孔弹片 是缓冲螺丝的档片
固定螺丝先穿入档片 然后放到塑壳 两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个短螺丝和2边带孔的 是固定线的
把线卡住 拧紧  线就扯不出了
带弯的单孔弹片 是缓冲螺丝的档片

非常感谢 弄好了

网友C:
看起来不是串口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