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
【Rayeager PX2分享】:如何将PX2的CVBS视频输入显示出来

楼主:
1.如何将PX2CVBS视频输入显示出来?
PX2的板上自带两个视频输入,CVBSYCRCB,这两个接口都是接在ADV7180这块芯片上的,故将内核内的ADV7180配置好后,打开PX2的摄像头,便可显示CVBS的内容。

但是如果不熟悉内核,也许大家对如何配置ADV7180会有点疑惑
不过这边楼主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,大家应该都还知道make rkpx2_4.4_lcd_defconfig这个命令吧,
我们现在kernel下执行输入执行,执行完后进入make menuconfig
搜索ADV7180的地址,即输入/ADV7180,可看到这个路径

然后按这个路径到ADV7180所在的位置,可以看到如下
说明此时ADV7180已经被编译在内核中,这时候在执行make kernel 生成的便是可以显CVBSkernel。只要不做太大改动,现在应该可以正常使用板的CVBS了。当然,如果CVBS口没有接设备,或者那个设备有问题,打开camera也就只能显示蓝屏,所以建议大家使用串口查看调试信息,确认是否ADV7180真的打开,如果打开,没接设备打开camera时,会出现如下信息

网友A(2015-05-06):
板子 很强大  ,不知道楼主显示成功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 很强大  ,不知道楼主显示成功没有

CVBS显示成功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