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大功率500w交流电机开关和调速

楼主(2015-05-06):
初到论坛,希望能得到大侠们的指点。
很多地方不懂,也继续在查资料

网上搜寻一些关于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法。有串电感、电机绕组抽头、电子式双向可控硅方式、还有变频控制,基本明白。

我现在准备做的用51单片机是对一个500w的交流电机进行开关和调速控制,以节能。指导老师说过AC/DC-DC/AC,如果这样做的话,意图就是要做变频控制了,是吧?但是这样成本比较高,预计是可以节电40%左右(24小时内),从经济角度可行性不怎样?(问题1)?

现在傻傻地做了一个220vac/15vdc,输出至一个DC-DC调压电路(LM317做一个多档位的降压电路输出12v,10v,8v,用继电器进行档位的切换),然后将LM317的输出再经过一个12vdc/220vac的逆变电路,才去驱动电机,这样做是不是很幼稚T_T?是不是应该往变频的角度去想了?(问题2)

查看过一些关于双向可控硅和继电器的比较。500w的交流机,感性负载下,双向可控硅是否像有些人说那样不能关断或者容易被烧毁,还有谐波的问题严重吗?但用继电器的话,触点会存在老化的问题,(用继电器调速好像切换比较频繁),而且500w功率下,用一般的5vdc控制,允许250vac10A的电磁继电器就可以,还是像有些论坛说的用固态继电器?(问题3)

哪种调速方式会好些呢?

谢谢~

网友A:
交流电机调速最好用 pwm, 也就是 AC/DC-DC/AC.  可控硅和继电器都不是好的方式。
这种控制用 stm32F1 或 stm32F4 比 51 更好。

网友B:
调速要节能就必须上变频,以我的知识储备想不出任何第二种方法,但这对你来说太难了,仅控制算法就不是一般本科生能做的,建议上TI、microchip等做单片机的大公司网站上看看,有现成的背景知识讲解和具体软硬件解决方案,如果都能看懂,让电机转起来就不难了。另外,要想让变频节能40%,那得是风机水泵这类,需频繁启停且机械惯量又很小的特殊负载才能达到。

网友C:
建议你参考我以前的帖子,用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,过零触发,能非常好的控制交流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流电机调速最好用 pwm, 也就是 AC/DC-DC/AC.  可控硅和继电器都不是好的方式。
这种控制用 stm32F1 或 s ...

这两天复习别的,没认真看帖子,迟回复了先谢谢回复啊,感觉好少人回帖
PWM调速好,但我目前了解的也不是很深,退而求次可以用别的方法吗?如果不行,还是可以试着做下
还有,用STM32为什么会好些,是因为位数问题运算会快些?专用的PWM芯片与单片机用计时器触发脉冲的PWM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速要节能就必须上变频,以我的知识储备想不出任何第二种方法,但这对你来说太难了,仅控制算法就不是一般 ...

先谢谢版主回复~~迟了些回复了
这么说其他的方式也就不怎么节能?(其实我有点没说清楚,那个节电的估算不是让变频省出40%,24h内有段时间关闭,有段时间就调速状态,对应于24h全速运转而省40%,就是风机排风扇,这个问题次要。)
关于PWM,如果我只是进行交流斩控,不改变频率,这样是否可行呢?
准备调节的对象就是350W~750W的风机排风扇,也就是轻载,那么调压调速的范围会宽些,降压时,转子转速下降,转子会发热?不同功率的电机的电路设计或算法的参数是否差别又有很大不同?
是的,那个对于我来说,有难度,不是说怕做不了,只是时间有些紧,怕赶不及~~
版主逛TI的建议很好~~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你参考我以前的帖子,用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,过零触发,能非常好的控制交流电机。 ...

先谢谢回复~~
我查看了你的帖子,没找到电机的,电热毯就挺多。就是以交流电源周波数为控制单位的交流调功电路,M个周期内开通N个周期,关断M-N个周期,在电热类型的设备常见,也就是很适合电热毯的温度控制,这些接近纯阻性的设备应该和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不同,电流滞后于电压,电压过零时,电流还没,有些资料说忽略这个相移的问题,这样没问题?
你指的电机的帖子,愿闻其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版主回复~~迟了些回复了
这么说其他的方式也就不怎么节能?(其实我有点没说清楚,那个节电 ...

交流风机用单纯调压来调速效率很低,不节能,而且调速范围很窄,负载稍变化一点速度变化就很明显。
从节能实用的角度我会建议你只做开关控制,不搞调速,但估计与你导师的初衷不符,建议你直接问导师是不是一定要做变频器,如果是,就去买芯片厂家现成的变频开发系统,有现成的电路图和软件,用最简单的开环V/F运行方式,不涉及反馈算法,自己简化一下做个板子交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