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汽车电瓶充电

楼主(2015-05-06):
今天有个朋友问题,说自己车上有两个电瓶,想用一个充电器,然后一个充电器有两个接口接这两个电瓶,先充一个,当充满一个之后,把这路关掉,再给另外一路充电,请问各位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汽车电瓶充电器了,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自己设计这个东西有可行性吗?谢了

网友A:
自己设计这个东西有可行性吗?

当然有可行性。
不过,值得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设计这个东西有可行性吗?

当然有可行性。

朋友做汽车改装的,有客户提的要求,我其实对电瓶还有充电器这方面了解比较少,电池比较危险,乱改装怕出问题

网友B:
这个电瓶要定时加电解液的

网友C:
是铅酸还是锂电?我感觉,如果两组电池是同样标称电压的,你把充电器输出端正负极上焊接两根输出线出去。分别接两组电池正负极。(其实就是两组电池并联,如果充电器电流不变,充满时间就会延长至两倍左右)

网友D:
现在小车用的电瓶容量多大于65AH的吧,一个其实已经够了。

网友E:
一般充电器都有一个双色指示灯显示"在充"或"充满"状态,利用这个信号控制继电器来切换电瓶.

网友F:
得先知道汽车内的2个电池是怎么连接的,应该是并联的吧。
普通小汽车,只见1个电池。
如果2个是并联的,你直接一起充电好了,大不了时间长一些,干吗这么复杂?

网友G:
我和#8L的想法是一样的,关键是车里这两个电瓶是怎么连接的;除非允许把电池和汽车断开充电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瓶要定时加电解液的

现在基本用免维护电池了;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现在小车用的电瓶容量多大于65AH的吧,一个其实已经够了。

小车电池,很多用2个12V串联的;

网友I:
房车电池的可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现在基本用免维护电池了;

据我所知汽车当中用免维护的电瓶还是没有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据我所知汽车当中用免维护的电瓶还是没有

:loveliness:
你所说的是什么汽车啊?
电动公交车?
还是电动助力车,电动汽车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