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 CAN ISO1050多节点通信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调试STM32CAN多节点通信时,收发器用ISO1050,当接多个节点时A、B、C,只有一个节点能够和主机通信,也就是只有一个节点向主机发送信息。其他节点程序都在跑,就是没有CAN数据发出来,TX脚一直为高电平。
当A节点能够发送数据,用JTAG调试B节点,这时B节点能够发送数据,A就不行了。
看网上说CAN分析仪有问题,换了一个CAN分析仪还是这样。
单独只挂一个节点,完全没有问题,每个节点的程序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每个节点都需要接一个终端电阻才行,两端端接整个总线都不工作。

网友A:
节点能够发送数据,A就不行了。

不行了不要紧,继续查问题呀,看看 CAN 的错误寄存器呢

另外:每个节点都需要接一个终端电阻是错误的,应该是两端端接终端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