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推荐一款单片机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是用来做空调遥控器的 主要用来驱动段码式LCD和发射红外型号 再加上9个按键,能用C语言编写,然后应该用什么编程软件和下载工具,没有用过中颖的单片机 望大家帮我推荐一款  资料不用太多 够我上面说的几个功能就够了  谁有空调遥控器的红外例程 发给小弟看一下 谢谢

楼主:
另外各位知道普通空调遥控器用的是什么编码方式呢?

网友A:
我家有哦  中颖 新唐 都可以  需要加我QQ吧

网友B(2015-06-09):
中颖单片机例程免费送,技术指导,加Q:2714266616

网友C(2016-01-25):
这一款可以用IO驱动LCD,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QQ29209527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