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软件使用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5-06):
本人刚接触msp430,每次打开ccs软件后都弹出,无法找到...:ti/.CCSResourcesExplorer/a3220dc3/1662adf9.ht..."。请确保路径或internet地址正确,重装了3个不同版本的ccs了,每次都出错,导致点example选项无用,也找不到msp430ware选项,求大神指点...

网友A:
那个文件应该在工程里就有,你在左侧把它删了,再重新建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文件应该在工程里就有,你在左侧把它删了,再重新建一个

谢谢指点~工程指的是软件所在的目录吗?找了好多遍了啊,根本没有这个文件,只有一个.TI的文件夹,但里面的子文件夹名和错误提示里的不一样...而且自己重建的话那个1662adf9.html要怎么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~工程指的是软件所在的目录吗?找了好多遍了啊,根本没有这个文件,只有一个.TI的文件夹,但里面 ...
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。安装的时候有什么错误提示或者警告吗?

网友C:
何不选用IAR

网友D:
没用过,不知道这个软件是不是得**

网友E:
在帮助里面,有个地方,你点进去,需要在线安装war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