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EIL4菜单栏没了,怎么办啊?

楼主(2015-05-06):
KEIL4菜单栏没了,怎么办啊?

楼主:
大神在哪?

网友A:
你不是改动之前项目的路径了,造成软件没法打开之前的项目了。手动打开一个项目就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改动之前项目的路径了,造成软件没法打开之前的项目了。手动打开一个项目就正常了 ...

非常感谢你的回答,手动打开后效果是这样的。。。

楼主:
还是没菜单栏

网友B:
快捷键可以用吧

网友A:
不好意思,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