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
STM32采集ADC128S022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5-09):
那采集50次呢,直接去除以个平均值是最基本的,你可以试试其他软件滤波方式,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,等等

网友B:
通常情况: 采集通道数多, 转换速率快, 那么引起的误差就越大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通常情况: 采集通道数多, 转换速率快, 那么引起的误差就越大.

想不懂这个问题,理论上,只要满足转换时间,采集1次和1万次的结果,不应该误差越来越大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想不懂这个问题,理论上,只要满足转换时间,采集1次和1万次的结果,不应该误差越来越大的。 ...

是的, 如果完全满足转换时间,采集1次和1万次的结果都一样.
但是往往信号源的阻抗, 基准的阻抗, 不能够达到不引起误差的足够好的情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