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cw建工程I/O Support几个选项的区别

楼主(2015-05-06):
没有搞明白I/O Support几个选项的区别,跟printf 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A:
这个I/O的support就是printf输出的地方。如果选择UART的话,printf就会输出到UART端口。
如果选择debugger console的话,会输出到CW IDE调试窗口的console窗口.
如果输出到UART的话,需要客户自己配置一下UART,这个可以通过添加PE里边的ConsoleIO来设置UART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I/O的support就是printf输出的地方。如果选择UART的话,printf就会输出到UART端口。
如果选择debugger 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B:
   非常感谢你关于DE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