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arch/arm下的平台文件应该如何理解

楼主(2015-05-07):
比如我的板子是基于imx6的
arch/arm/mach-mx6目录下有个Board-mx6q_marsboard.c文件,里面有一个函数:
static void mx6q_csi0_io_init(void)
{
        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(mx6q_marsboard_csi0_sensor_pad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RAY_SIZE(mx6q_marsboard_csi0_sensor_pads));
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}
我用source insight搜不到是哪里调用了这个函数,请问Board-mx6q_marsboard.c里类似这样的初始化引脚的函数是自动执行的吗,  是在哪里调用的呢?

楼主:
找到了 原来赋给结构体里的一个函数指针.....

网友A:
支持多芯片的系统(比如linux,free rtos等)的结构关系一般都比较复杂,要多用点时间,就可以看懂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