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弄了个压力传感器,需要恒流源供电,这个电流也太小了

楼主(2015-05-07):
有没有做过的好方案,TL431能满足不?

网友A:
1%啊,用431可能需要手动调整

网友B:
1.5mA还算小?倒是误差1.5uA不大容易,需要你有足够精度的测量仪表。
而且这样大小的电流是最容易做的,除非你要求最大输出电压达1kV以上。
更重要的是例如温度稳定性等等要求,这些参数要求很高才难做。

网友C:
要求0.1%精度的电源,这个传感器靠谱不?LZ 晒晒这高大上的传感器?

就是麦克的压阻式压力传感器,没感觉高大上,价格是某宝的2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%啊,用431可能需要手动调整

0.1%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5mA还算小?倒是误差1.5uA不大容易,需要你有足够精度的测量仪表。
而且这样大小的电流是最容易做的,除 ...

1.5MA好做是吧,那我就放心了,应该是给电桥供电,输出电压不高满量程100MV左右

网友D:
别听资料的,很多传感器,只要加入校准环节,最终精度看温度漂移。
只要你的电流源温度漂移低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1.5mA 电路,很简单。

D1 应该并电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1.5mA还算小?倒是误差1.5uA不大容易,需要你有足够精度的测量仪表。
而且这样大小的电流是最容易做的,除 ...

完全同意,新手选型总是过高过低,总的糸统误差由那几方面因素构成搞不清楚,学学木桶短板理论就明白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完全同意,新手选型总是过高过低,总的糸统误差由那几方面因素构成搞不清楚,学学木桶短板理论就明白了。 ...

用TL431这样的器件,温度稳定性不够好,问题往往不在TL431,很可能在外围的电阻等等元件上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用TL431这样的器件,温度稳定性不够好,问题往往不在TL431,很可能在外围的电阻等等元件上。
...

是的,认可。

网友G:
1.5mA不小了;
很多人做PA极恒流源的;

网友H:
一般来说做电桥的电流源和测量仪表并不需要太多的精度,因为都是比例的,只要把AD的基准和电流源接在一起就好了,只要电阻的精度足够,一切都好

网友I:
器件选型很重要哦,否则达不到效果的。

网友J:
大家都看到了1.5mA ,为什么就没人在意后面的0.0015mA?关键在后面啊!
楼主应该把这个改成1.5000mA(+/-0.0015mA)

网友K:
如果真的是1.5000mA(+/-0.0015mA),这个电源真得不是那么好做,各方面都要考虑到,否则的话,真的做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器件选型很重要哦,否则达不到效果的。

网上看到了好多不同器件的方案,也不知道哪些能满足哪些不能满足

网友L:
引用 网友E:
1.5mA 电路,很简单。

这个电路能具体分析下么,谢谢

网友C:
查到的 TL431 最高稳压精度 0.4%……建议 LZ 搜索下高精度恒流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.5mA 电路,很简单。

这个电流真么这么小呢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流真么这么小呢?

XMM1电流表是不是短路了?

网友M:
是的,换一个吧~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.5mA不小了;
很多人做PA极恒流源的;

大神,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指导下,或者是芯片推荐下,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指导下,或者是芯片推荐下,

:)
参考6位半万用表34401A电路,里面有恒流源电路;

网友N:
气压可以吗1000kpa

网友O(2019-02-25):
做个精密恒流源即可解决了,参照一些pt100的驱动吧

网友P:
压力传感器的激励源一般采用两种,恒压或恒流,都有标准电路。关键是输入电压和电阻精度。
祝你成功!

网友Q:
1‰,用TL431应该可以做了,如果是正品431,温飘也远高于你这个指标,用一个小MOS管+TL431,可以组成非常精确的恒流线路,就2电阻一个431 一个MOS管。反正1.5mA,采样功率还是非常小,无所谓采样电压高造成的损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