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都有那些8位 8引脚的MCU???

楼主(2015-05-07):
求大神讲解!

网友A:
找个ST的选型表什么都有了

网友B:
STM8系列的是8位机,应该有8PIN的。
楼主可以用官网的参数搜索查找:http://www.st.com/stonline/stapp ... age=productSelector

网友C:
8Pin 的没有 ,最少  STM8S003F3P6   20Pin

网友D:
STM8貌似最低20P

网友E:
面积小的还可以找找QFN或WLCSP啥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没有8PIN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