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驱动笔记

楼主(2015-05-07):
 触摸屏驱动笔记
这是我看韦东山第2期视频触摸屏驱动的一些笔记,记录方便以后学习。
触摸屏归纳为输入子系统,这里主要是针对电阻屏,其使用过程如下
当用触摸笔按下时,产生中断。
在中断处理函数处理函数中启动ADC转换x,y坐标。
ADC结束,产生ADC中断
在ADC中断处理函数里上报(input_event)启动定时器
再次启动定时器(可以处理滑动、长按)
松开按键

其驱动程序的写法和之前写输入子系统的写法基本上一致。
写出入口函数,出口函数并加以修饰,加入相关头文件,然后开始完善各函数,在入口函数中分配input_dev结构体,设置(能产生哪类事件,能产生这类事件中的哪些事件),注册设备,硬件相关的操作等。出口函数中主要对之前注册、分配的一些资源进行释放。
还应根据2440数据手册ADC转换和触摸屏那一章,对相关寄存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置。

1.#include <linux/errno.h>
2.#include <linux/kernel.h>
3.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4.#include <linux/slab.h>
5.#include <linux/input.h>
6.#include <linux/init.h>
7.#include <linux/serio.h>
8.#include <linux/delay.h>
9.#include <linux/platform_device.h>
10.#include <linux/clk.h>
11.#include <asm/io.h>
12.#include <asm/irq.h>
13.
14.#include <asm/plat-s3c24xx/ts.h>
15.
16.#include <asm/arch/regs-adc.h>
17.#include <asm/arch/regs-gpio.h>
18.
19.struct s3c_ts_regs {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相关的寄存器 */
20.    unsigned long adccon;
21.    unsigned long adctsc;
22.    unsigned long adcdly;
23.    unsigned long adcdat0;
24.    unsigned long adcdat1;
25.    unsigned long adcupdn;
26.};
27.
28.static struct input_dev *s3c_ts_dev;
29.static volatile struct s3c_ts_regs *s3c_ts_regs;
30.
31.static struct timer_list ts_timer;
32.
33.void enter_wait_pen_down_mode(void) /* 进入等待触摸笔按下模式 */
34.{
35.    s3c_ts_regs->adctsc = 0xd3; /* 进入等待中断模式 bit[8]为0 2440手册P442 */
36.}
37.
38.void enter_wait_pen_up_mode(void) /* 进入等待触摸笔松开模式 */
39.{
40.    s3c_ts_regs->adctsc = 0x1d3; /* 进入等待中断模式 bit[8]为1 2440手册P442 */
41.}
42.
43.static void enter_measure_xy_mode(void) /* 进入xy测量模式 */
44.{
45.    s3c_ts_regs->adctsc = (1<<3) | (1<<2);
46.}
47.
48.static void start_adc(void)
49.{
50.    s3c_ts_regs->adccon |= (1<<0); /* 启动ADC */
51.}
52.
53.static int s3c_filter_ts(int x[], int y[]) /* 软件过滤 */
54.{
55.#define ERR_LIMIT 10      /* 经验值,容差值 */
56.
57.    int avr_x, avr_y;
58.    int det_x, det_y;
59.
60.    avr_x = (x[0] + x[1])/2;
61.    avr_y = (y[0] + y[1])/2;
62.
63.    det_x = (x[2] > avr_x) ? (x[2] - avr_x) : (avr_x - x[2]);
64.    det_y = (y[2] > avr_y) ? (y[2] - avr_y) : (avr_y - y[2]);
65.
66.    if ((det_x > ERR_LIMIT) || (det_y > ERR_LIMIT))
67.        return 0;
68.
69.    avr_x = (x[1] + x[2])/2;
70.    avr_y = (y[1] + y[2])/2;
71.
72.    det_x = (x[3] > avr_x) ? (x[3] - avr_x) : (avr_x - x[3]);
73.    det_y = (y[3] > avr_y) ? (y[3] - avr_y) : (avr_y - y[3]);
74.
75.    if ((det_x > ERR_LIMIT) || (det_y > ERR_LIMIT))
76.        return 1;
77.}
78.
79.static void s3c_ts_timer_functions(unsigned long data)
80.{
81.    if (s3c_ts->adcdat0 & (1<<15)) /* 假设时间到 */
82.    {
83.        /* 如果触摸已经松开 */
84.        input_report_abs(s3c_ts_dev, ABS_PRESSURE, 0); /* 上报事件,压力值为0 */
85.        input_report_key(s3c_ts_dev, BTN_TOUCH, 0);
86.        input_sync(s3c_ts_dev); /* 上报完后要同步 */
87.        enter_wait_pen_down_mode(); /* 进入触摸等待模式 */
88.    }
89.    else
90.    {
91.        /* 否则测量x,y坐标 */
92.        enter_measure_xy_mode();
93.        start_adc();
94.    }
95.
96.}
97.
98.static irqreturn_t pen_down_up_irq(int irq, void *dev id)
99.{
100.    if (s3c_ts->adcdat0 & (1<<15)) /* 2440手册P447 ADCDAT0寄存器 */
101.    {
102.        printk("pen up\n");
103.        enter_wait_pen_down_mode();
104.    }
105.    else
106.    {
107.        //printk("pen down\n");
108.        //enter_wait_pen_up_mode();
109.        enter_measure_xy_mode();
110.        start_adc();
111.    }
112.    return IRQ_HANDLED;
113.}
114.
115.static irqreturn_t adc_irq(int irq, void *dev id)
116.{
117.    static int cnt = 0;
118.    static int x[4], y[4];
119.    int adcdat0, adcdat1;
120.    /* 优化措施2
121.     * 如果ACD完成时,发现触摸笔已松开,则丢弃此次结果
122.     */
123.    adcdat0 = s3c_ts_regs->adcdat0;
124.    adcdat1 = s3c_ts_regs->adcdat1;
125.    if (s3c_ts->adcdat0 & (1<<15)) /* bit[15]判断是否松开 */
126.    {
127.        /* 如果已经松开则丢弃结果 */
128.        cnt = 0;
129.        input_report_abs(s3c_ts_dev, ABS_PRESSURE, 0); /* 上报事件,压力值为0 */
130.        input_report_key(s3c_ts_dev, BTN_TOUCH, 0);
131.        input_sync(s3c_ts_dev);
132.        enter_wait_pen_up_mode();
133.    }
134.    else
135.    {
136.        /* 如果还是按下,则打印结果并进入等待松开模式 */
137.        //printk("adc_irq cnt = %d,x = %d, y = %d\n", ++cnt, adcdat0 & 0x3ff, adcdat1 & 0x3ff);
138.
139.        /* 优化措施3:
140.         *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
141.         */
142.        x[cnt] = adcdat0 & 0x3ff; /* 将测量结果存入静态变量中 */
143.        y[cnt] = adcdat1 & 0x3ff;
144.        ++cnt;
145.        if (cnt == 4)
146.        {
147.            /* 优化措施4
148.             * 软件过滤
149.             */
150.             if (s3c_filter_ts(x, y))
151.            {
152.                //printk("x = %d, y = %d\n", (x[0]+x[1]+x[2]+x[3])/4, (y[0]+y[1]+y[2]+y[3])/4);
153.                input_report_abs(s3c_ts_dev, ABS_X, (x[0]+x[1]+x[2]+x[3])/4);
154.                input_report_abs(s3c_ts_dev, ABS_Y, (y[0]+y[1]+y[2]+y[3])/4);
155.                input_report_abs(s3c_ts_dev, ABS_PRESSURE, 1);
156.                input_report_key(s3c_ts_dev, BTN_TOUCH, 1);
157.                input_sync(s3c_ts_dev);
158.            }
159.            cnt = 0; /* cnt计数清0 */
160.            enter_wait_pen_up_mode(); /* 测量完后要进入等待松开模式,这样才能连续操作 */
161.
162.            /* 启动定时器处理长按/滑动的情况 */
163.            mod_timer(&ts_timer, jiffies + HZ/100); /* 1HZ/100 = 10ms */
164.        }
165.        else /* 否则再测量一次 */
166.        {
167.            enter_measure_xy_mode();
168.            start_adc();
169.        }
170.    }
171.        return IRQ_HANDLED;
172.}
173.
174.static int s3c_ts_init(void)
175.{
176.    struct clk* clk;
177.    /* 1.分配一个input_dev结构体 */
178.    s3c_ts_dev = input_allocate_device();
179.    /* 2.设置 */
180.    /* 2.1 能产生哪类事件 */
181.    set_bit(EV_KEY, s3c_ts_dev->evbit); /* 能够产生按键事件 */
182.    set_bit(EV_ABS, s3c_ts_dev->evbit); /* 能够产生绝对位移事件 */
183.
184.    /* 2.2 能产生这类事件里的哪些事件 */
185.    set_bit(BTN_TOUCH, s3c_ts_dev->evbit); /* 能够产生按键类里面的触摸屏事件 */
186.
187.    input_set_abs_params(s3c_ts_dev, ABS_X, 0, 0x3FF, 0, 0); /* X方向 0xFF是因为触摸屏ADC是10位 */
188.    input_set_abs_params(s3c_ts_dev, ABS_Y, 0, 0x3FF, 0, 0); /* Y方向 */
189.    input_set_abs_params(s3c_ts_dev, ABS_PRESSURE, 0, 1, 0, 0);/* 压力方向 */
190.
191.    /* 3.注册 */
192.
193.    input_register_device(s3c_ts_dev);
194.
195.    /* 4.硬件相关的操作 */
196.    /* 4.1 使能时钟CLKCON[15] (总开关,一般对不用的设备,时钟一般是关闭的) */
197.    clk = clk_get(NULL, "adc");
198.    clk_enable(clk);
199.
200.    /* 4.2 设置S3c2440的ADC/TS寄存器 */
201.    s3c_ts_regs = ioremap(0x58000000, sizeof(struct s3c_ts_regs));
202.    /* ADCCON
203.     * bit[14] : 1 预分频使能
204.     * bit[13:6] : 预分频系数
205.     * 49 ,ADCCLK = PCLK/(49+1) = 50MHz/(49+1)=1MHz
206.     * bit[5:3] : 多路选择
207.     * bit[2] : 省电模式选择
208.     * bit[1] : AD启动方式,通过读来启动
209.     * bit[0] : 启动AD转换,启动后会自动清零
210.     */
211.    s3c_ts_regs->adccon = (1<<14) | (49<<6);
212.    request_irq(IRQ_TC, pen_down_up_irq, IRQF_SAMPLE_RANDOM, "ts_pen", NULL);
213.    request_irq(IRQ_ADC, adc_irq, IRQF_SAMPLE_RANDOM, "adc", NULL);
214.
215.    /* 优化措施1
216.     * 设置ADCDLY为最大值,使得电压稳定后再发出中断IRQ_TC
217.     */
218.    s3c_ts_regs->adcdly = 0xffff;
219.
220.    /* 优化措施5
221.     * 使用定时器,用来解决连按或滑动
222.     */
223.    init_timer(&ts_timer);
224.    ts_timer.function = s3c_ts_timer_function;
225.    add_timer(&ts_timer);
226.
227.    enter_wait_pen_down_mode();
228.    return 0;
229.}
230.
231.static void s3c_ts_exit(void)
232.{
233.    free_irq(IRQ_TC, NULL);
234.    free_irq(IRQ_ADC, NULL);
235.    iounmap(s3c_ts_regs);
236.    input_unregister_device(s3c_ts_dev);
237.    input_free_device(s3c_ts_dev);
238.    del_timer(&ts_timer);
239.}
240.
241.
242.module_init(s3c_ts_init);
243.module_exit(s3c_ts_exit);
244.
245.MODULE_DESCRIPTION("s3c_ts driver for the s3c2440");
246.MODULE_LICENSE("GPL");

测试方法主要是检测上报事件是否正常,要想更好的测试,需要移植ts_lib这方面的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。
以tslib-1.4.tar.gz为例
sudo apt-get install autoconf
sudo apt-get install automake
sudo apt-get install libtool

编译:
tar xzf tslib-1.4.tar.gz
cd tslib
./autogen.sh

mkdir tmp      // 安装目录
echo "ac_cv_func_malloc_0_nonnull=yes" >arm-linux.cache
./configure --host=arm-linux --cache-file=arm-linux.cache --prefix=$(pwd)/tmp
make
make install

安装:
cd tmp
cp * -rf /nfsroot    //  /nfsroot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

使用:

先安装s3c_ts.ko, lcd.ko     // lcd.ko是之前编译好的LCD驱动,如果后面编译s3c_ts时改过配置,直接装载之前编译好的lcd.ko可能会出现段错误,重新编译一下lcd驱动就可以了。

1.
修改 /etc/ts.conf第1行(去掉#号和第一个空格):
# module_raw input
改为:
module_raw input

2.
export TSLIB_TSDEVICE=/dev/event0
export TSLIB_CALIBFILE=/etc/pointercal
export TSLIB_CONFFILE=/etc/ts.conf
export TSLIB_PLUGINDIR=/lib/ts
export TSLIB_CONSOLEDEVICE=none
export TSLIB_FBDEVICE=/dev/fb0

ts_calibrate

ts_te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