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形极值点的硬件判断

楼主:
类似上述波形,希望可以找到极值点的个数,用波形采样的方式,由于各种被测品的差异,波形幅值大小不一,幅值小的波形,就容易误判,希望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,谢谢。

网友A(2015-05-07):
用软件的方法可以:
波形数据与其 N 点移动平均的交点确定了峰点、谷点的范围。在此范围内求最大值、最小值就可得到峰点、谷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软件的方法可以:
波形数据与其 N 点移动平均的交点确定了峰点、谷点的范围。在此范围内求最大值、最小值 ...

这个N点也不好确定啊

网友B:
信号的类型,频率都不知道没法具体说,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,用包络线检测,当出现图上两个尖尖的时候包络线也会出现响应的跳变,包络线信号再隔直放大,在比较什么的,也许可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N点也不好确定啊

假设是周期信号。

N 可以从 1/4 周期的采样点数开始实验。可能可以更少。建议 LZ 在 Excel 里先试试……

网友C:
参阅:峰谷时间的测定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&fromuid=92399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信号的类型,频率都不知道没法具体说,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,用包络线检测,当出现图上两个尖尖的时候包络 ...

正常信号基本上就是正弦波,但不好的产品会是上图所示波形,频率在30HZ以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假设是周期信号。

N 可以从 1/4 周期的采样点数开始实验。可能可以更少。建议 LZ 在 Excel 里先试试…… ...

这个我也做能很长时间的试验,一直还是会有误判的可能,就是多少点这个不好确定,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思路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正常信号基本上就是正弦波,但不好的产品会是上图所示波形,频率在30HZ以下 ...

正常波形已知的话硬件可以同步一个正常波形比较,应该也可以,但硬件需要DA,过零检测,麻烦,好的还是软件,要不就求导,就是微分,简单表达就是有(Y2-Y1)/(T2-T1),T2-T1是固定的,在突变的时候,微分异常;这个比较麻烦的话就直接单片机分析一个周期的AD采样的数据,应该也是可以分析出来的,这个最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波形已知的话硬件可以同步一个正常波形比较,应该也可以,但硬件需要DA,过零检测,麻烦,好的还是软 ...

有没有办法,把正弦波变化成方波,上图的极值点也能体现出来

网友D:
一级差分找极值,二级差分找极大值还是极小值,相当于一阶微分,二阶微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级差分找极值,二级差分找极大值还是极小值,相当于一阶微分,二阶微分。 ...

只有采样数据,如何一级差分,二极差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只有采样数据,如何一级差分,二极差分

采一个数据,就运算次与前一个值的差值,如果前后二次取样的差值符号不相同,或是接近0,也就是个极值。同理,生成了一级差分的序列,再来做二级差分,一级差分接近0的,用对应的二级差分正或负来断定是极大值和极小值,再来比较最大和最小值。

网友E:
运放可以做峰值检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运放可以做峰值检测。

怎么检测,有相关电路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也做能很长时间的试验,一直还是会有误判的可能,就是多少点这个不好确定,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 ...

把采样的数据贴出来看看吧

网友F:
楼主是要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