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F1CUBE库的函数与3.5标准库函数,是不是少了很多?

楼主(2015-05-07):
新上手cube,在配置完之后的工程里边,再去改变PWM的占空比,可找不到直接修改参数的函数。像这种要改变占空比一个参数的需求,只能重新调用初始化函数吗?

网友A:
实在不行,就操作CCR寄存器;

网友B:
其实现在看来,无论是stm32f1还是stm32f0,寄存器其实都不很多

网友C:
用寄存器来做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