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启动时(u-boot-2013.04)初始化内存位置

楼主(2015-05-07):
版主你好,我目前用的是uboot-2013.04版本的,板子是imx6q,内存用的是ddr3的,目前想更改内存的一些初始化,但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针对2009.08版本的uboot,没有找到和他相同的flash_header.S。求版主解答!

网友A:
一般都在对应板子的目录下面......

网友B:
楼主你好,新的版本的BSP以及u-boot和老的版本的结构会有些不同,所以flash_header.S在2009.08版本的u-boot中是有的,但是在2013.04版本的u-boot是没有的。
你这里要修改DDR的一些参数,所以建议你到board/freescale/板子的路径下找到ddr.cfg的文件,来修改。
具体的你可以参考我们官网的文档:

网友B:
@mini1986 的回复也是OK的。非常感谢mini1986朋友的热心回复。

网友B:
非常感谢你关于i.mx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。
如果没有解决,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~~

网友A:
只在2009.08版上面搞过ddr3......
还没有搞过新版的uboot,学习了......

楼主:
多谢版主给力,找到了,我用的是在board/freescale/mx6qsabreauto/mx6q.cf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