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ADS] 四层板内电源层无法自动连接

楼主(2015-05-07):
在用PADs画4层板时,中间两层位VCC和GND层,插件元件布线时,引脚无法自动连接到GND层,规则检查时也是报错,不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A:
检查VCC和GND层

网友:
检查板层设置和网络分配是否正确。

网友B(2015-07-21):
楼主问题解决没?我踫到跟你一样的问题
明明四个焊盘跟网络是GND,就是没办法跟第三层的CAM Plane连接在一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