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AD, dc, ADC, se, PWM
28335中的自带AD,是12位的,3V本来应该对应的值为4095,0V应该对应的是0,可是我的3V对应的是3300左右的值,而0V对应的500左右的值,这是什么问题
AdcRegs.ADCTRL3.bit.SMODE_SEL=0x1;
 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=0x1;
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0; // Setup ADCINA0 as 1st SEQ1 conv.
   AdcRegs.ADCTRL2.bit.EPWM_SOCA_SEQ1 = 1;// Enable SOCA from ePWM to start SEQ1
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ENA_SEQ1 = 1;

这是我的ADc配置的程序,求解答

网友A:
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例程?

楼主:
是例程,这个是用pwm触发的

楼主:
没有人吗,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板子是自己做的吗?电路看看。

楼主:
新手,买的开发板

网友A:
找卖主,质问他。

楼主:
都不知道买主是谁,师兄给的板子,传了很多人了

网友A:
换个通道试试呢。

楼主:
试过了,还是不行,我以为是程序的问题,看书找到相关寄存器的意思,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。

网友B:
看看引脚ADGLO有没有接到地,如果没有就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引脚ADGLO有没有接到地,如果没有就接上。

是ADGLO还是ADCLO,新手,不要见怪,没有找到ADGLO

网友C:
你测测ADC接口上的电压是多少啊    如果测到的所有
值都有一个500的增量   那就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测测ADC接口上的电压是多少啊    如果测到的所有
值都有一个500的增量   那就减了 ...

恩恩,谢谢提醒,一直没有想到

网友D:
0v对应500应该是硬件采样电路的问题,如果每个点都有这个误差,矫正一下就可以了。而3V对应3300也是对的。DSP是3.3V供电,AD采样端口3V的话应该不是对应4095吧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ADGLO还是ADCLO,新手,不要见怪,没有找到ADGLO

不好意思,和2812记混了,应该是ADCLO。不知道你的板子接了没有

楼主:
好的,谢谢你,我查查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和2812记混了,应该是ADCLO。不知道你的板子接了没有

有时间  多多指点     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