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/16-bit MCU]
k64关于AD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直接通过控制ADCx_SC1n[ADCH]切换ADC采样通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通过控制ADCx_SC1n[ADCH]切换ADC采样通道。

我先在AD0中断里读取上一通道的转换值,然后切换通道,但是下一通道的值就读不出来,调试看通道切换后就没再进AD中断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切换ADC通道后,设置断点看看ADC寄存器的设置是否支持下一次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切换ADC通道后,设置断点看看ADC寄存器的设置是否支持下一次采样

你指的是SC3[ADCO]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SC3[ADCO]吗?

还想问一下,有人说当硬件触发时才可在AD中断里进行通道切换,软件触发不行,是这样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想问一下,有人说当硬件触发时才可在AD中断里进行通道切换,软件触发不行,是这样吗? ...

都可以的,不分硬件和软件触发的。

网友B:
应该可以的
设置一下断点,单步调试一下看看

楼主:
搞定,谢谢各位提供帮助的朋友!

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8位单片机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