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程序源码] 关于Keil软件的版本问题!

楼主(2015-05-07):
大家觉得Keil的哪个版本的软件好用,哪个版本的稳定!最近编译一个程序老是出错!

网友A:
同一个工程用不同的版本编译有可能报错,常用的有V4.22, V4.72等

网友B:
还是用比较新的版本吧,比如5.1

网友C:
如果不是明显的BUG,还是检查自己的代码问题吧,编译器有问题的情况真的很少.
我用了这么多年还真的没有遇到过.

楼主:
KEIL4的哪个版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一个工程用不同的版本编译有可能报错,常用的有V4.22, V4.72等

我一直用V4.6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用比较新的版本吧,比如5.1

刚搞了个V5.14还没搞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是明显的BUG,还是检查自己的代码问题吧,编译器有问题的情况真的很少.
我用了这么多年还真的没有遇到 ...

嗯,好吧!代码检查了好几遍都没问题!

楼主:
嗯,过会儿搞一个,我现在的是4.60

网友D:
以前用的V4.12的,单位的版本升级到4.23,家里的是V5.14的,都挺好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用的V4.12的,单位的版本升级到4.23,家里的是V5.14的,都挺好用的

嗯,好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用比较新的版本吧,比如5.1

怎么结贴啊?分数明明已经分配完了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