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串口用定时器怎样控制?

楼主(2015-05-07):
定时器的寄存器怎么用?C语言程序怎么写

网友A:
什么单片机?

网友B:
直接写就可以了.
        //Timer 1 (Systemint 1ms)
        TCCR1B = 0x0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TC-Mode /1
        OCR1A = 110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MHz / 8000 = 1kHz
        TIMSK |= (1<<OCIE1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OC-INT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写就可以了.
        //Timer 1 (Systemint 1ms)
        TCCR1B = 0x0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TC-Mode /1

你好,我遇到串口与485接收发程序编写问题,不知道怎么将串口与485接收发程序加入到我的程序里面,还请你指导,我的QQ10764812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