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请问下可控硅调光电路

楼主(2015-05-07):
MOC3023加BTA16可控硅调光电路,在BAT16并联RC电路,R和C取值一般多少?

网友A:
在MOC3023上并联RC,3023不导通,可控硅也可能导通了。
你还是贴一个原理图上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MOC3023上并联RC,3023不导通,可控硅也可能导通了。
你还是贴一个原理图上来。 ...

不好意思,我写错了,在BTA16可控硅上并联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写错了,在BTA16可控硅上并联

调光,如果是白炽灯,这个RC可以不用。
感性负载,有时要加这个缓冲网络。
ON有个**,设计TRIAC缓冲网络用的:
http://www.onsemi.cn/pub_link/Collateral/AN1048-D.PDF
ST也有一个类似的文,现在找不着了,不过内容类似,可以参考,他们家也有卖Snubberless的管子的。

网友C:
R 一般在几十K到几百K, C一般在UF以内,最好加电位器,看实际效果来调

网友A:
LS的取值,电阻太大了,一般在几十到几百欧姆,没有K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