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kinetis bootloader和app之间的跳转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如题,在两种模式中跳转能否实现非复位式的跳转?也就是说,在app上直接跳到bootloader的main起始处开始执行!或者反过来,不知是否可以实现!!!@FSL_TICS_ZJJ   帮忙看看,谢了!!

网友A:
建议在app中调用Call reset触使MCU从bootloader开始运行,因为使用JUMP跳转话,如果app当前的时钟模式与bootloader初始使用的时钟不一致会导致hard fault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在app中调用Call reset触使MCU从bootloader开始运行,因为使用JUMP跳转话,如果app当前的时钟模式与boo ...

时钟模式都一样的,关键能否实现非复位式跳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时钟模式都一样的,关键能否实现非复位式跳转

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可我们这边总是会执行复位动作。。。KL16Z!  能否给个跳转代码参考参考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我们这边总是会执行复位动作。。。KL16Z!  能否给个跳转代码参考参考

你可以参考AN2295 应用手册提供的参考例程
下载链接如下:
http://cache.freescale.com/files ... p_note/AN2295SW.z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参考AN2295 应用手册提供的参考例程
下载链接如下:
http://cache.freescale.com/files/microcontro ...

:L  这也太多了,没时间看,有时间再研究研究!还是谢谢你的解答

网友B:
恭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